卷径计算

楼主(2015-06-12):
现有一卷径需要计算,请做过的帮我解答下,情况如下
用的是超声波传感器,0-10V输出,用的是三菱的Q64AD模块分辨率0-4000
初始卷径是110mm,比如现在我测得的数字是A,怎么求出卷径呢
补充:我需不需要其他的参数,比如先测量几个点算出某个参数???
谢谢帮忙
QQ1300290132

网友A:
表达的不够清晰。

网友B:
我有做过这样的例子,是烟标复卷机的

网友C:
你先要测得卷径是110mm时的值B,则现在的卷径是(B-A+55)*2 m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要测得卷径是110mm时的值B,则现在的卷径是(B-A+55)*2 mm
好像不对吧
QQ1300290132

网友D:
初始直徑為B.(110mm)之A/D值
測得數據為A.之A/D值
A-B=C
C*2=D
D+B=E
E*A/D轉換比例值=???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