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师傅指点为什么不停机呢、

楼主(2015-06-13):
当我按一下启动按钮X7时,D200为什么马上自动变到23呢,我明明写入是15年呀,为啥不停,难道 PLC内部时间要调整吗,还是程序不对呢,请师傅赐教,谢谢。
学者

网友A:
三菱PLC在读取时间前,应该先将标准时间写入PLC里,这样读出的时间才是准确的。但是也不需要每次都写,一般在设备定型前自己写一次就可以了。另外你的两个比较行是一个目的啊,为什么要这样写,D203到D205是很容易到时间的,你完全可以在第一次比较时用---大于等于一条指令完成啊。这样可以减少运行时间啊。
下载积分:+1(wangxiweng) 真诚感谢!

网友A:
不知道你是为了学习还是应用

楼主:
谢谢兄弟了,要怎么改了,s:39]用8002 MOV K15 200,MOV K6 D201 ,MOV K13 D202.是吗、、、、、请帮我改一下吧,
学者

网友B:
你写的程序应该开不了机吧(或者说是开了很短时间,类似点动),而不是停不了机。在M506这里你看,用D205和K30比较,要知道,D205是当前时间秒,每分钟之内都有29秒时间是超过30的,所以开不了机才是你程序的最大错误。
下载积分:+1(wangxiweng) 真诚感谢!

楼主:
四楼说得对,谢谢各位师傅帮忙了,我再试试看,要怎 么改才能到时停机呢、
学者

网友A:
从新设定时间,删除52到83之间的程序。15年6月30日12时30分30秒停机。图一是停机后的情况,图二是时钟写入程序的实例,应该明白了吧。
下载积分:+1(wangxiweng) 热心助人!

楼主:
明白了,谢谢师傅指点,真是好人啦,再次感谢各位老师呢。
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