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流量计和PLC直接连,如何把流量计的数值通过PLC显示出来

楼主(2015-06-13):
现在有一种思路,流量计输出选脉冲,通过计数器收到的脉冲数来计算流量。不过现在蛋疼的是,流量计输出的脉冲与流量之间的数值关系,即流量为好多的时候,数值应该为好多,蛋疼了,求助啊,第一次做啊,来个大神解救下吧

网友A:
你不要模拟量啊

网友B:
流量计上有说明的

网友C:
一般不是用的模拟量的么

网友D:
我用的是4---20ma的输出信号 ,将输出信号转化成流量,在通过串口到人机hmi上。 和普通传感器区别并不大 ,我用的是电磁流量计,你用的应该是涡轮的吧 ?

网友E:
说明书上油脉冲当量的啊,你个脉冲对应流量是多少。

网友F:
485通讯比较方便

网友G:
用脉冲数显式电磁流量的瞬间值精度是不高的,但是也能显示。关键是你要搞懂流量脉冲与时间的关系,在流量计里设定好就可以了,如你的流量计最大流量是400方每小时,你将参数设置成 -------1000脉冲/1分钟为最大流量,那10个脉冲/1分钟就是1%的流量即4方每小时,知道了这些PLC里设计程序不就很简单了吗。

网友G:
上海光华爱而美特电磁流量计IFM4080的设置在FCT1.06可以设定了。

网友H:
你真是蛋疼,说明书上有

网友I:
说明书不一定准,很简单,你找个量杯。注入1L的流量,然后监控PLC接受了多少脉冲不就行了,这个脉冲值是最准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