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 WORKS2调试问题

楼主(2015-06-13):
请问各位,GX WORKS2软件怎么不能在监视状态下强制将输入口置位呢? 其他软元件和输出口又可以?

网友A:
右键,点击调试-当前值更改-ON
如果不能强制ON,那么程序有问题或哪里冲突,检查一下。

网友B:
1楼讲的对,假如认寄存器数值,也是这个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