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短时间输出问题

楼主(2015-06-13):
三菱fx1s的PLC,用10ms的定时器,求教如何让y0接通50或60ms

网友A:
用T200以上的时间继电器 你模拟一下你就懂了

网友B:
那就用T63,设置成50.精度也高。多看看随机附带的手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T200以上的时间继电器 你模拟一下你就懂了
FX1S有T200以上的时间继电器吗?不要误导。
[attachment=136300]

网友D:
方法有很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