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GX Works2 ver1.513k (最新版本)安装教程

楼主(2015-06-13):
站内下的 PLC综合软件GX Works2 ver1.513k (最新版本) 编程软件安装后无法运行

网友A:
那个软件是直接外链到三菱电机的,所以不应该有问题
有可能是安装过程中被其他程序影响了,或者没有顺利登录到WINDOWS用户

网友B:
估计是你的系统有问题。我一开始也是这样,换个系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