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安装了仿真会新建不了啊???

楼主(2015-06-13):
帮帮忙啊!急
级别: 实习会员

网友A:
这下麻烦了,得重装软件。而且还得先清除注册表里编程软件残留的信息。
如果不会清除,可以用这个来清一下
清后再重新安装,安装的过程中关闭其他软件,并且用户名单位名用数字或字母
此外,GX Works2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自带了仿真。
我上百度查了,有教我删了注册表饿东西,但我得怎样重装那个软件啊

楼主:
我上百度查了,有教我删了注册表饿东西,但我得怎样重装那个软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