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3):
主机FX1S 系列 ,控制要求如下: 每天的晚上20点到明早的8点 亮灯。输出寄存器 Y0
求救,我已经炸了,想不出办法额

网友A:
这个简单比较D8015当前时间值就可以,看看下面截图吧。
[attachment=136243]
  • 下载积分:+2(袁康冬) 真诚感谢!

楼主:
    我实验一下

网友B:
    FX1S停电后时间就不准,除非不停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FX1S停电后时间就不准,除非不停电

    停电校准一下行吗

网友C:
    控制要求如下: 每天的晚上20点到明早的8点 亮灯。
    非要用主机FX1S 系列不可吗?

网友D:
    不是先读取,再比较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停电校准一下行吗

    可以

网友E:
    一个微电脑时间控制器不是解决问题了么。。。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F:
    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
  • 下载积分:+2(袁康冬) 热心助人!

网友G:
    这种必须加一个外部定时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种必须加一个外部定时器

    1楼正解

网友H:
楼上 他不是1楼 他是10楼 你才是1楼

网友I:
时间分段吧,0点分开

网友J:
时控开关就搞定了还用PLC,太奢侈了把

网友K:
土豪呀,做个这个也用个PLC,
直接买一个微电脑时间控制器(40元左右)控制时间1个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