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3):
求两个时间继电器和一个中间继电器控制一个电磁阀循环工作电路图

楼主:
是不是这个图呀?

网友A:
js48s-s一个时间继电器搞定

网友B:
用 KT1 的 延时接通去控制 KT2的线圈,  用KT2的延时断开去控制 KT1 的线圈 , 至于KA 的线圈可以根据需要去确定用KT1还是KT2控制了,

网友C:
用循环时间继电器吧,也不贵,可暂停

网友D:
不知这个行不行,试试看。

网友E:
不要什么都用PLC,两个时间继电器一个中继也就100块,又或者用双回路继电器一个50块搞定,你最便宜的PLC几多钱?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不要什么都用PLC,两个时间继电器一个中继也就100块,又或者用双回路继电器一个50块搞定,你最便宜的PLC几多钱?

80块,我卖的,基恩士的10个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80块,我卖的,基恩士的10个点

商人的思维是不一样的。他想卖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