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3):
在电子城买了一个TK6050ip触摸屏,写好程序之后与三菱FX1N通讯,触摸屏能收到PLC的信号,但触摸屏发不出信号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人碰到类似情况,触摸屏的时间也是错误的,我在PLC里面强制按钮接通,触摸屏上面有反应,但是触摸屏上按键,PLC没有反应

网友A:
检查触摸屏程序对应PLC地址是否设置的只读。

网友B:
触摸屏新建工程时,输入输出都打勾,读写都要选择

网友C:
输入点不能在触摸屏上直接控制!!!!!!!!!!!

西门子smart解密 全国可上门  三菱FX5U解密  维控LX3V解密  国产三菱板式plc解密  国产西门子200解密  基恩士/安川控制器解密

微信 / 电话 15059791632   官网成功案例  http://www.plcjiemiwang.com/html/cas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