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
如图指令为什么是红色

楼主(2015-06-13):
如题所示

网友A:
不是这样写的吧。我记得后面还有东西,以前用过,现在改行了,做淘宝了,欢迎去我小店看下
http://shop70198926.taobao.com

网友B:
CALL 什么 还有 end call?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网友C:
CALL后面是空的?很少用这么高大上的,300、400编程,除非用到指针,否则都是LAD(梯形图)。

网友D:
我也遇到过 记得那次是我用LAD写的程序 下载后上载 就变成STL的了 然后就出现调用错误神马的。。。 搞不懂为嘛 没办法重写了

网友E:
STL语句表现在我也是很少用了,就像3楼说的,除了用指针很少用到;
不过,貌似call是调用子程序的语句,后面要跟上子程序的名字,至于end call的300/400应该没有这个语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