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调内外机连接方法求教

楼主(2015-06-13):
今天学着自己安装空调,可是这线有点看不懂,特别是中间这个带接头的线,不知道往哪里接,还有端子排,2.3.4.N也看不懂,求了解一二的大神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A:
二线带接头的应该是铂电阻,
端子上没有相应的接头,不知道往哪里接,求教

网友B:
那个插头是室外机的一个管温传感器,掉下面去了,要打开上盖才看的到,仔细找找,那几根线是N线,压缩机线,风机线,换向阀线。不过楼主挺厉害的,不懂敢搞。

网友C:
怎么这么多线?我接过美的的,好像是只有三根线,接上去就行了。

网友D:
你这是冷暖机吧,单冷的没有这么多线

网友E:
看看这个空调接线图一个是220V柜机的,一个是1.5P挂机的

网友E:
这个是柜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