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当频率值较大时(32位数),或者是负数,RAMP指令如何用?

楼主(2015-06-13):
请教三菱RAMP指令,这个指令是32位,但是里面的寄存器都是16位的
我刚才做了一个实验
将4000000和-20传到RAMP的一个寄存器,结果发现有问题,如图所示,请问当频率值较大时(32位数),或者是负数,RAMP指令如何用?
[attachment=136262]

楼主:
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很常见的问题,请问大家如何解决的?在线等

楼主:
前面赋值是32位,到后面执行的时候成了16位
[attachment=136264]
前面赋值负数,到后面执行的时候成了成了16位,一个很大的正数,这样容易发生误动作
[attachment=136265]

楼主:
这个问题我在一年前也问过,没有回复,今天再次提出来,请问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attachment=136266]

网友A:
你可能忘了,RAMP指令只有16位操作,没有32位操作。不管你怎么使用32位操作数,它都按照16位的格式运算。

楼主:
请问如何实现一个频率从1~40000的斜坡

网友A:
我是用计数器写的,执行两次1到20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用计数器写的,执行两次1到20000.
谢谢你的指导,受益匪浅!另外是不是要做一个加法?

网友A:
我写的那个只是一个思路,至于在程序中到底怎么用,那就的慢慢琢磨了。 但是不管怎么琢磨,怎么写只要不超过指令参数的数据输入范围和格式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