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凌PLC和电脑连接的步骤。用的是422转RS232。RS232转USB线

楼主(2015-06-13):
本人是刚学PLC菜鸟,刚用422转RS232。RS232转USB线连接PLC,这个要驱动吗?连接的步骤哪位大神能指教我。谢谢了

网友A:
一般来说,USB转接线,是需要对应驱动的。

网友B:
一定要的

楼主:
对应的驱动软件是?到哪里下载呢?请大神指导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应的驱动软件是?到哪里下载呢?请大神指导下。
你的USB转接线是怎么得到的?如果是买的,卖家没有给你驱动,则直接找卖家要,如果是路边捡到的,则拆开看看芯片,或者你可以从网上搜索下载任意的USB转接驱动,然后试验,如果运气好,会很快就能找到驱动。不过一般的USB转232驱动芯片,除了高端的转接线以外,大部分都是PL2303的民用芯片的。

楼主:
RS232转USB线网上买的。有驱动光盘,有驱动但笔记本的光驱打不开光盘,可能要到台式电脑上读出来。别一根422线转RS232线没有驱动光盘。还是这根线不用驱动呢?
大哥谢谢了

网友A:
422----232并不需要安装驱动的。

网友C:
直接用驱动人生安装

楼主:
谢谢各位。按8楼的安装方法安装好了。但还是PLC和电脑连接不上,选的COM端也是一样,有提示有可能线有问题,便宜货

网友D:
淘宝买根线 人家送驱动

网友E:
FX系列一般是232转USB,需要安装驱动,Q系列直接USB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