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3):
公司用的欧姆龙CQM1H-CPU51的老款PLC,不知道是不是热插拔的原因,导致com端口不能通讯了,也不能连接电脑。请问有各位有什么方法可以修好吗?

网友A:
找OMRON官网售后维修或者找修PLC的。
地方落后不好找啊,大哥

网友B:
拨动开关位置正确吗?是PLC端口坏,还是电脑端口坏?
3、5、7的拨到on ,电脑没有问题的,其它的都可以通讯。连接触屏后一个位置的模拟量没有显示。

楼主:
3、5、7的拨到on ,电脑没有问题的,其它的都可以通讯。连接触屏后一个位置的模拟量没有显示。

网友B:
引用 楼主:
3、5、7的拨到on ,电脑没有问题的,其它的都可以通讯。连接触屏后一个位置的模拟量没有显示。

只有一个模拟量不显示?那和通讯无关吧,通讯口应该是好的。
但是用编程的接口,一样连接不上啊。用了两台电脑!

网友B:
具体不知,但是我举例个我的电脑,现在在用的笔记本电脑。有串口,该串口我链接三菱,西门子的毫无压力,都正常,但连接OMRON的PLC就出现联机不上,我也不知原因,所以我连OMRON时都另带USB转串口的线。
好的,谢谢,我用的就是USB转串口的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3、5、7的拨到on ,电脑没有问题的,其它的都可以通讯。连接触屏后一个位置的模拟量没有显示。

你是通过外设编程口还是上位机通讯口链接的?如果连接触摸屏。

只要触摸屏上有任何一个点或者数据能够跟随PLC数据变化一致,则就不是通讯口的硬件问题。
是用PLC跟触摸屏的那个端口,然后再用一条公母线转为USB的头,输入输出的点都正常,就是一个模拟量没有显示,一直是零(是现示位置的)

网友C:
应该是那线有问题
我出怀疑是的,但另一个 21的可以连上,也没有其它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