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台达触摸屏间的通迅问题。

楼主(2015-06-14):
大神们好,我现在在弄一生产线,生产线上有很多分机,每台分机上都有变频器的,现在设计思路是这样的:每台单机均有独立的PLC和触摸屏和变频器控制,PLC的485通迅口控制变频器,另一个通迅口连接触摸屏,但由于是流水线,要求每个触摸屏间能通迅,这样就可以间接的在某一台机上都能修改另外各单机上的PLC的寄存器的值或进行操作。台达触摸屏上设置元件时有触摸屏的通迅站号选择的,但我设置后,无法操作。求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应可以的吧,你PLC和人机用232吖,人机和人机用485 ,

楼主:
那变频器怎控制?

网友B:
看具体多少个站,一般3个以上都建议用以太网了,有问题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