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修过喷码机吗?

楼主(2015-06-14):
有一个喷码机喷的日期很差,有时喷的日期很小,有时喷几个点出来,有时还可以,真搞
不懂是什么问题?请各位帮帮我谢谢
巫山石军

网友A:
一般呢该处理的是喷头堵了或者喷液的问题。
如果是控制板问题,就可能涉及到设备的核心问题了。

网友B:
用酒精浸泡喷头15分钟,再试试,若不行只有扯开清洗喷头了。

楼主:
喷液的问题该怎么为办呢?
巫山石军

网友C:
喷液可以换别的啊。

网友D:
你的喷码机啥牌子的?字体不好和晶振电压和偏转电压和压力
有关系。同时还要观测墨点分裂状态
独自漂泊

网友E:
调相位试试

网友F:
借鉴修打印机方法。

楼主:
喷码机的原理是什么?
巫山石军
hwangdk1987

网友G:
楼主先说明是什么喷码机?厂家?大字符?小字符?
每个厂家的结构都有些许差别,要针对性的看

网友H:
不同厂家的喷码机使用的墨水,添加剂,清洗液都不同,不能混用,更不能用酒精清洗,它的只有成分好像是丁酮类的,字体大小与机器设置,打印头与喷印物品之间距离,传送带速度都用关系,你要描述清楚,才能判断

网友I:
要看喷码机是大字机还是小字机,工作原理差异很大,不同厂家的核心原理也不尽相同,针对不同喷印对象,稳定性可靠性经济性等等是有取舍的,先将喷码机品牌,类型 ,型号,耗材型号,喷印对象报出来,有针对性分析。设备,耗材,环境,电源都可能造成喷码机故障或不稳定。

网友J:
被噴物件的位移有正常嗎?

网友K:
引用 网友L:
多米诺的吗?是好的用起来后面坏的吗?一般用溶剂清洗喷嘴喷头,调一下墨线位置,一般百分之90的问题都能解决,再就是换主墨水箱

恩,对的,主要看偏转板有没有脏,主要洗那,墨线我记得说明书是在7/10处,溶剂、墨水箱都检查下,字小,看看被喷物体和喷头间的距离是太近。

网友M:
清洗喷头,还有一个是控制器到喷码机间的通讯线,里面有虚焊接触不良或断线,我曾经处理过,换了一根线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