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威纶触摸屏无法显示汉字了,怎么办?

楼主(2015-06-14):
如附件所示,开始是有汉字现实的,后来又在触摸屏上试写了多语言转化,然后屏幕就变成无法显示汉字了。
在下载其他的程序也没用。怎么办?各位大神支支招。初学小弟拜上!

网友A:
缺少字库,选择宋体试试吧。

网友B:
编辑画面的时候,选择添加你需要的字体文件并下载到触摸屏里面。

网友C:
应该是缺少需要的字体

网友D:
维纶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无语了 后来换了几台电脑 软件太烂 加个倒是便宜的要死

网友E:
好像是字体不对

网友F:
非 中文字体

网友G:
请问下 各位 我手上只有编译好的XOB文件和一个威纶通触摸屏,怎么下载到触摸屏中去呢?

网友H:
这个情况没有遇到过

网友I(2021-04-01):
便宜没好货,自从换了半圆USB口后,就悲催了,下载个程序跟中彩票一样,全凭运行,400都没招直接叫你返厂,我以后市不会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