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5):
PID的数值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我见公司有个程序是mv+sv到AD,这部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引用楼主少年爱于2015-06-15 07:37发表的 PID的数值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
PID的数值具体是什么意思呢??
我见公司有个程序是mv+sv到AD,这部是什么意思呢?

一般來說
SV    設定值
ΔMV    輸出變化值
AD             類比轉數位
就是pid算出的数MV需要加上设定值sv再进行输出吗?

网友B:
三菱的pid不好用

网友C:
三菱PLC如果PID参数计算值不确定的话,首先需要PID自整定才行。

网友D(2015-08-04):
三菱PLC如果PID参数计算值不确定的话,首先需要PID自整定才行
月在季风中等圆,我在浮生里等梦。

网友D:
三菱PLC如果PID参数计算值不确定的话,首先需要PID自整定才行。
月在季风中等圆,我在浮生里等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