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5):
      小弟刚来一家化工设备厂,做涂布机,有六七个变频器,和十几路模拟量(西门子200PLC温度液位和压力,温度用的热电偶模块,压力用的压力变送器),电工布线把动力线和信号线捆在一起,干扰很强。电工是个老家伙,在厂里做了很久了,和他们沟通,一副我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的样子,是我没处理好,告诉我他们一直都是这样布线的,原来的程序员做的时候信号很稳定。不想和他们扯皮了。
我把变频器载波频率调低,模拟量滤波加大,变频器开关电源全部接地,(厂里没地线,接地是接的机架)现象有所改善,变频器一开但信号仍有波动。请问各位高人,有没有可能信号线和动力线不分开布线改善干扰?
磁环和电抗器有效果吗?
  • 下载积分:+1(windylj168) 把信号屏蔽线一端接电源 ..

网友A:
    还真没啥办法,一般你不分桥架的话你好歹也用隔板格一下,信号归信号,动力归动力
    现在是电机的三相线和信号线捆在一起套的管,隔板?具体该怎么操作呢?
  • 下载积分:+1(弄花毒手) 真诚感谢!

网友A:
    电工不想弄,无非是懒呗
    是懒,欺我年轻,进厂时间短

网友B:
    我的搞过涂布机都是动力线与模拟量线一起布线的 ,感觉还行,不会变化太大
  • 下载积分:+1(弄花毒手) 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C:
    为何不用屏蔽线。信号线使用了屏蔽线,屏蔽线妥善接地后基本没有干扰的
    用了屏蔽线,屏蔽层也接地了,效果不明显

网友D:
    一定要接屏蔽的

网友E:
    能尽量避免的一定要避免,再逐个查原因

网友F:
    即然布线方式已定,不改变,只有做好接地了
  • 下载积分:+1(弄花毒手) 真诚感谢!

网友G:
    线走在一起有问题出现的

网友H:
    用屏蔽线,重新搞接地。

网友I:
    接地有问题 重新组建个地气棒 不要接的机架 试试看!
  • 下载积分:+1(弄花毒手) 真诚感谢!

网友J:
    1、屏蔽线只能且必须一端可靠接地
    2、屏蔽线接地应于模拟量模块的接地共地
  • 下载积分:+1(弄花毒手) 真诚感谢!

网友K:
信号干扰屏蔽线一端接电源负极,另端悬空,效果会有好转,试试看看。
下载积分:+2(弄花毒手) 真诚感谢!

网友L:
穿金属蛇皮管
金属蛇皮管需要接地吗
下载积分:+2(弄花毒手) 真诚感谢!

网友L:
12楼处理方式很对
实在无法接的就悬空

网友M:
屏蔽线单端接地,一般接电柜端。有条件的在电柜边上直接做一个接地点。
模拟量尽量选择电流信号,
如果你的模拟量本身变化率小,不是要求高响应的话,可以考虑在模拟量端加个小电容试试。
下载积分:+2(弄花毒手) 真诚感谢!

网友N:
引用 网友L:
穿金属蛇皮管
不要误导人家

网友O:
干扰源主要为变频器,输出加磁环有效果。

网友P:
滤波器,屏蔽线,很多时侯动力和信号线难分开。
平常心!平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