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GX WORKS2,求朋友指点!

楼主(2015-06-15):
安装GX WORKS2软件,在安装过程中,有几次需要点<忽略>才能安装成功,不知安装成的软件有没有问题.求朋友们指点一下.我是WN7系统,32位.

网友A:
百度上荡!
自动化设备研发,生产,销售,改造,电气柜安装15895422914

网友B:
GX WORKS2 安装很简单 一直下一步就可以

楼主:
为什么不是这样呢?是软件不行吗

楼主:
请问你们是用那一个版本的?

网友C:
你装好后,只要能新建工程,能保存工程,就是没问题了。

网友D:
这个很好安装的啊,我的还是WIN7 64位的

网友E:
前几天我安装了,没什么难。一步到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是这样呢?是软件不行吗
有可能是系统问题 重做下纯净版系统试试
hwangdk1987

网友F:
三菱网站上下的最新版,
PC是盗版WIN7 32位
一路下一步,没遇到问题。
一般来说装好了能打开原有工程,能新建工程就不会有太大问题

楼主:
感谢以上回复的朋友们,向你们学习了,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B:
http://down.ymmfa.com/?type=soft

网友G:
能建立工程就没问题。

网友H:
重新装系统 别用快速安装的 安装原版 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