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5):
如图,这是一个A5系列松下伺服位置控制的接线图,我41-34-36-29接到了外部电源0V,(35)(37)接PLC输入点,7-3-5接到外部电源24V,(4)(6)接PLC脉冲输出口Y0和Y1,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PLC给了输出伺服一直不会动,(手动是好的,因为我把这个插口拔了后试过),插口如果插入,手动就会报警,伺服未准备
检查针口,发现37是一直有输出的,但是伺服也没有是什么报警的显示,无从入手,各针口也没有短接的现象
是不是针口接法不对,请大师们看看,帮帮忙,研究一天了

网友A:
脉冲输入端电源接1 2pin  3 5pin空着,就好了

网友B:
伺服未准备  29脚要接线的

网友C:
如果接3脚和5脚,需要串2K电阻,不然会烧坏针脚。1楼接法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接3脚和5脚,需要串2K电阻,不然会烧坏针脚。1楼接法也行!

2K电阻我串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未准备  29脚要接线的

29脚针我已经和电源0V短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输入端电源接1 2pin  3 5pin空着,就好了

接1.2和接3.5就是串不串2K电阻的区别吧

网友D:
如果接线没问题的话你是不是将参数Pr001改到了位置工作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接线没问题的话你是不是将参数Pr001改到了位置工作模式?

私服默认就是位置控制的。现在怀疑这样的私服脚针接法是不是真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手动操作过程有没有需要注意的呢

手动操作其实就是一个伺服的试运行

网友F:
一. 37脚警报在正常状态下是输出的,发生警报是则断开。
二. 手动试运转必须断开SRV-ON
三. 设定参数PR0.06和PR0.07,确认脉冲形态

网友G:
37本来就是一直输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