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递
三菱MR-J3-100B故障

楼主(2015-06-15):
我的设备用的伺服器是三菱MR-J3-100B,设备不管是待机状态时还是运行状态时总是会报16的警(我查说明书解释是编码器故障,编码器和伺服器之间通讯重现错误),我更换过新伺服器,问题解决不了,每次关机重新启动后报警会消除,不过过一会还会再次报警,请问哪位大侠见过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处理,谢谢!

网友A:
16有三种可能,可以通过不停地更换相应的东西排查出来
1、编码器电缆坏,这个最常见
2、电机编码器坏,这个偶尔也见过
3、驱动器坏,主要是指编码器插座那里的电路坏了
真诚感谢!感谢杨站长细心指导,按照你说的步骤我一步一步尝试下

网友B:
除了杨站长说的那些情况,我还见过一种情况是编码器电缆线的屏蔽接地断开,干扰大的时候就报警。
不好意思,班门弄斧了啊。
朋友,你说的编码器电缆线的屏蔽接地是哪个?是在伺服器上连接着呢吗?
hwangdk1987

网友C:
我这边发生过一次,类似情况。
正常情况下没问题,机械上有轻微震动时特别容易发生。
最后确认是线缆快速插头有问题。
换一个线缆并加装了一个接头紧固用的连接器附件后彻底消除了。

网友D:
主要还是屏蔽线
请问你说的屏蔽线是那根?

楼主:
请问图中哪个是屏蔽线?

网友E:
主要是编码器线坏占得比例大,百分之90以上,通常伺服电机到放大器之间编码器线是两根插接的,把伺服电机上短的先换换试试,因为我i曾经遇到过多次,拆下来肉眼看不出来,最后换上新线正常了,短线缆不贵,80元左右/根,试试吧

网友F:
伺服动力线有没有接地,我有次调伺服动力线没接地也报16,一接地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经过又重新按照杨站长的方法现在可以确定是伺服器的问题了,把该伺服器换到另一个设备上也报警,不过这种问题伺服器可以维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