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R-J3伺服无法显示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5-06-15):
三菱MR-J3伺服放大器控制电源已经接入,但是伺服无法显示,光纤通讯中断,而且断电后有可能又能点亮,请问有遇到这种问题的吗?求解!!!

网友A:
1、主电路问题
2、伺服电源部分坏
hwangdk1987

网友B:
有遇到过,一样的情况,
点亮后能一直用,下次断电重启又不一定能工作。
当时返厂维修的,
反馈说是I/O板有问题了。
具体是哪一个元器件对方没肯说。
但说是因长期在高温条件下工作引起的加速老化导致。

网友C:
三菱MR-J3伺服放大器通病,断电几小时再上电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