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R-J4-A伺服显示位置在变化电机不运转

楼主(2015-06-15):
MR-J4-500A手动前进后退,原点回归时放大器上的数字明显在变化,但伺服电机不运行,十万火急!!!!!!

网友A:
也有可能是回点回归速度设置错了,导致电机转的非常非常慢,肉眼不好看出来。

楼主:
回原点速度改过,没用,JOG的速度也改过,肉眼看着位置速度都有明显变化,电机还是不运行

楼主:
人呢!很急啊!
lishunlong86

网友B:
1,确认PA05的设定值是否过大,改小点!,2 查看PA13脉冲输入方式是否正确

网友C:
我想问一下你用的是什么控制器?三菱的吗?本体别是继电器型的

楼主:
有内置定位功能

网友D:
看看脉冲输入方式选择

网友E:
在线监控端口是否有脉冲输出?
检查脉冲输出方式和伺服器的接受脉冲方式是否匹配?
三菱伺服要记得将+极限和-极限给屏蔽掉
检查SRV-ON信号
下载积分:+1(iiii8888) 热心助人!
hwangdk1987

网友F:
用MR Configurator 软件诊断
看一下提示的不旋转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G:
把伺服参数和原点回归参数截图上来大家分析下。没东西大家光猜啊

楼主:
谢谢各位!我把PA21参数0001改为1001电机可以运行,但是归零时,检测到零点信号电机不停止

楼主:
[attachment=136371] [attachment=136371] [attachment=136371]

网友G:
PA21是0001,400万脉冲一圈,1001是电子齿轮无效,10000个脉冲一圈。
过零点不能停可能是原点回归速度快冲过零点,降低原点回归和爬行速度试试

楼主:
回原点速度5000PULSE/S ,爬行速度500PULSE/S,也停不住,机械回原点方式是不是不能用接近开关,人为感应零点开关,迅速断开能停止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零点开关距离极限开关太近造成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