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SA-30MR-CM

楼主(2015-06-15):
大家好,请问FX3SA-30MR-CM的端子排列为:下排E、S/S、S/S、X1、X3、....,上排L、N、S/S、X0、X2、....请问我输入用NPN型的接近开关,属于漏型输入,可是上排有一个S/S,下排有2个S/S,S/S,现在我不明白24V要把上下3个S/S并联吗?意思是要把3个S/S并联,相当于是一个公共COM,再接上24V的电源吗?请多多指教

网友A:
找个说明书看看,我只见过20MR的。

网友B:
接一个24V就行了,万用表测量一下,内部是通的。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C:
这三个S/S内部是导通的。所以只接一个S/S到24V
然后用0V当COM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