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6):
最近在尝试弄触摸屏   遇到个问题
怎么才能通过屏幕上的按钮,把当前的PLC时间设定为触摸屏的系统时间,而不是进入触摸屏的控制面板修改日期时间设置。
有没有大神可以指导下?

楼主:
又发现个奇怪的现象
1990年不能设定到系统时间
2000年却可以
但是从DATE AND TIME 这个数据类型的定义来看 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楼主:
真的没人知道么?  版主大神在哪?

网友A:
可能忙没有看到问题。
你的思路应该说的有的,但为什么不能够写入的原因是需要“分别”把“年”、“月”、“日”、“时”、“分”、“秒”、“星期”写入以MW202为首的“字节”中,注意是字节。
当然采用触摸屏的指针区域设置也可以操作此项内容。
我一直不明白怎么会有此链接到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忙没有看到问题。
你的思路应该说的有的,但为什么不能够写入的原因是需要“分别”把“年”、“月”、“日”、“时”、“分”、“秒”、“星期”写入以MW202为首的“字节”中,注意是字节。
当然采用触摸屏的指针区域设置也可以操作此项内容。
我一直不明白怎么会有此链接到我,

话说为什么不是1990年就可以写进去  但是1990年就不行呢? 这是个纠结的问题哈!
我看没人回复  给你发的私信哈!

网友A:
你还是没有理解我为什么说是字节(8位)一个数字需要数据地址4位,寄存器存放位有限,只能存放2位数据,所以这个1990.只能写入90表示,ok!
原来私信是可以这样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没有理解我为什么说是字节(8位)一个数字需要数据地址4位,寄存器存放位有限,只能存放2位数据,所以这个1990.只能写入90表示,ok!
原来私信是可以这样发的,

。。。。你说的我知道的哇   但是90 真的不行。。。 我用实际的屏也试过了  我输90后自动转换成1990了  难道是因为我的数据类型是date and time?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我知道的哇   但是90 真的不行。。。 我用实际的屏也试过了  我输90后自动转换成1990了  难道是因为我的数据类型是date and time?

你还是没有明白我的意思啊,在触摸屏上新建几个I/O域,并赋值以MW202为首的地址(字节)变量。
你这样是用指针方式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