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6):
伺服:松下A5II 750W 不带刹车   供电:220VAC
PLC:台达 12SA2
编程软件:WPLSOFT
脉冲当量:1000 脉冲/圈  (没有设置电子齿轮,直接设置的一圈多少个脉冲)。

程序运行流程:

                             1、以30K的频率发    +10000 个脉冲
                             2、以30K的频率发    +10000 个脉冲
                             3、以30K的频率发      -20000 个脉冲
                             4、以5K的频率发        -20000 个脉冲
                             5、以5K的频率发       +20000 个脉冲
                             6、以1K的频率发         +5000 个脉冲
                             7、以1K的频率发          -5000 个脉冲

结束循环,再从第一步到第七步,以此往复。监控松下伺服的脉冲接收总数参数。发现有时候多收一个脉冲,有时候少收一个脉冲。

脉冲总和按理说,应该为0才对,有时发现是1,再发就发现脉冲和多了一个脉冲。有时候是-1,然后脉冲数便以9结尾,少一个脉冲。

我尝试运行了一天,8个小时,发现脉冲少了不少。只是空电机正反运转,不知道此现象是否正常。希望各位高手指点。线我也查了好几次,没什么大问题。

网友A:
脉冲信号线用的是不是双绞屏蔽电缆线?周围的干扰大不大?
伺服系统空转和带负载对积累脉冲没有多大影响吧
用的双绞屏蔽线,办有一套伺服放在办公桌上。其实我们公司有几套三菱JE的伺服,直接就是用的RVV,而不是RVVSP,我发现也不丢脉冲,只是可能抗干扰差一些。

网友B:
会不会是脉冲的正负设定不一致?
断一次电,开机,累计的有可能是-1,也有可能是+1,因为我是发正多少个,就发负多少个,按理说他的累积脉冲应该是0,经常变成999999或者200001这种,要么累积的少一个,要么多一个,太奇怪了。

网友C:
这个, 原因是干扰丢脉冲,看配线.
只有一套伺服加一个PLC,基本上没有东西了,除了电脑以外。线用的是屏蔽线。我们公司不用屏蔽,我发现走了半小时,也一个脉冲没多。

网友D:
大哥你这问题一定要解决啊,小弟最近也在用松下伺服,你要不解决,我用的肾疼

网友E:
什么破PLC?少发你就多发补够就行了。
PLC应该不算太破的,台达进阶薄主机 12SA2,即SA2系列。总归比什么永宏,汇川,信捷等要靠谱一些。

网友B:
我说的是会不会是脉冲方向的正负设定不一致,例如伺服是正脉冲有效,PLC有效输出是负脉冲,这样就会造成每次都差一个脉冲的现象。我看这种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F:
一般的情况是干扰的事,你可以把频率提高些,试一试,我感觉频率太低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什么破PLC?少发你就多发补够就行了。

我一直用永宏,没见过你说的这种情况。我觉得永宏比台达稳定并好用多了。

网友G:
感覺是你參數設定的問題,雙脈衝,一方向一脈衝,正負緣觸發,都是要注意的點
台达PLC脉冲输出是脉冲加方向,我在伺服里设置的是负脉冲,脉冲加方向模式,我也设置过正脉冲,脉冲加方向模式,只是影响电机的旋转方向。别的好像没有发现会因为这个造成丢脉冲,而且我监控伺服的累计脉冲,3-4个小时,差了4-5个脉冲。其实使用影响不大,只是平时确实都不丢的。我想找找原因,仅此而诶。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楼主:
    实在是搞不清楚

网友H:
    其实我们说的正脉冲和负脉冲是相对上位机和下位机来说,上位机和下位机检测脉冲的方式应该一致,如果是正脉冲就检测上升沿,相反负脉冲是检测下降沿,有没有可能PLC和电机检测脉冲的方式不一样,让电机接收脉冲方式与上位机发脉冲方式一致试试。

网友I:
正负1个脉冲一般还是可以接受的,再精密的系统也不可能一点误差也没有的,我之前用台达伺服也有这种情况,只不过我设置的每圈10000脉冲,误差正负1个脉冲完全没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