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威纶触摸屏和昆仑通泰哪个比较实用

楼主(2015-06-16):
如题新手准备学习屏幕和FX3U的通信,选什么屏幕好求指导

网友A:
个人习惯问题,mcgs脚本简单易用

网友B:
两个用的都很多,威纶通更多点吧。。。。
触摸屏都那么回事,没什么好学的,会连接个变量就能用。

网友C:
就练练 在线模拟即可

网友D:
威纶通方便快捷易上手!!!

网友E:
什么屏都差不多,台达,威纶通,信捷,大同小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