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为主站,两个变频器为从站,采用modbus协议,求两个从站怎么接线

楼主(2015-06-16):
求助,PLC为主站,两个变频器为从站,采用modbus协议,求两个从站怎么接线

网友A:
两根通讯线并联到PLC通讯口就行了

网友B:
这个是我调试的一个项目 通讯类似于你那个 只是比你那个要多 但是是分开走的 2路485组网 然后将整个网络组成环网 。 图片是2路485 进中央监控 TCP/IP 网关 你可以参考下 [attachment=136362]

楼主:
PLC为主站,两个变频器为从站,采用modbus协议,控制启停和频率改写的台达程序图

网友C:
台達的變頻器站號要設好NO1,NO2通訊協定9600,N,8,2。三台要設成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