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6):
松下A5系列伺服是不是有一个地方是设定固定方向的,就是说就只能正转或者只能反转,不能一会儿正转一会儿反转(因为我PLC相对脉冲指令输出,脉冲是Y0,方向是Y1,不管方向Y1输出或者不输出,伺服电机始终正转)

网友A:
脉冲方向输入到驱动器的方法是否指定正确,查看PR6 PR7 ,如果是脉冲加方向的晶体管输出三菱等PLC,要指定脉冲方向,PR6 0或者1  PR7应该是3,根据PLC输出脉冲的方式正确选择。

网友B:
参数设置不对,多看看手册马上就好。

网友C:
1楼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方向输入到驱动器的方法是否指定正确,查看PR6 PR7 ,如果是脉冲加方向的晶体管输出三菱等PLC,要指定脉冲方向,PR6 0或者1  PR7应该是3,根据PLC输出脉冲的方式正确选择。

谢谢已经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