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6):
突然想跟大家聊一聊,平时工作中,你们公司都用什么方式固定电气柜内的线槽和导轨。

我常见过的方式有三种:

                                           1、先钻一个合适的通孔,自攻螺丝直接拧进去     (本人觉得缺点是,后面会有一段突出来,容易划伤,拧螺丝又慢又累)

                                            2、先钻一个合适的通孔,然后通过丝攻攻丝,然后拧螺丝。  (攻丝太费时,攻完再一个一个拧螺丝,又慢又累)

                                            3、先钻一个合适的通孔,直接通过手铆枪或者气铆枪,用铆锭铆接。 (美观方便,但是不修改麻烦。速度快)

首先声明一下,我不是要说谁对谁错。这没有谁对谁错。   我干这一行多年,一直用的第三种方法。因为大部分时候修改的比较少。我们以前出口的柜子也是用的铆钉。

朋友们,请问你们是如何装的?

网友A:
第三种方法是这里面最好的。
从方便,快捷,与美观性上讲。我也认为第三种方法最好。唯一的不足就是如果错了,或者要修改比较麻烦,但是因为前期都有底板规划,所以其实这些年我也没见过多少底板返工重做的。所以用铆钉一直非常好。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hwangdk1987

网友B:
    全部第二个
    主要是我们柜子都外包做,不要考虑麻烦不麻烦的问题。
    只要注意不超标就好
    外包的就是好,根本不用考虑其它,只要质量和数量。呵呵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网友C:
    以前一直是方式2,这段时间用了下铆钉,比2快多了。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网友D:
    我们公司都是用第三种方法固定。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网友E:
    为什么还要钻一个合适的通孔,我们一直是拿着自攻丝一钻到底,线槽和导轨固定好了,很少很少改动呀。
    比如你上4的自攻丝,你不钻一个三点几的孔,你怎么上螺丝,难道您用的底板是木头的?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网友F:
    直接用电起子自攻丝一钻到底.
    不预先打个孔,2mm钢板能直接干穿么?没试过。
  • 下载积分:+3(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网友G:
    第二种方法,而且所有开孔会要求供应商开好!
  • 下载积分:+3(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网友H:
    第二种方法比较常用,第三种方法最简单,最方便,一般把电气底板用激光切割机割好合适的孔,拉铆钉拉上就OK。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网友I:
    电焊直接焊上,比钻孔用空心铆钉固定更省事。
    版主,咱不带这样的!这高端工具,不是谁家都有的。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电焊直接焊上,比钻孔用空心铆钉固定更省事。

    没有焊接设备的咋办

网友K:
引用 网友I:
    电焊直接焊上,比钻孔用空心铆钉固定更省事。

    郭大师你太幽默了,我一直用第2种方法,而且布局时现在电脑上画好,然后安装板上按图纸先用铅笔画好线条,然后元器件和线槽按线分布。这样优点是美观,横平竖直的,缺点是最费时间。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网友L:
时间充足的话,我一般用方式2,为了省时间我会用那种自钻螺丝加手电钻一钻到底
我也觉得方法在结果上是最好的,但是真正忙的时候。根本来不急,一个大盘,在几十个孔,又钻孔,又攻丝,还要一个一个拧,哪怕用电批,也不见得多快。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网友M:
    看底板的厚度,太薄可用铆钉,厚的话可用自攻螺丝。
    个人觉得3mm以上的安装底板,着实不多见。
  • 下载积分:+4(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网友N:
    我们一般看底板厚度,3MM的底板用方法一,2MM底板直接钻尾丝打到底。方法二用于固定塑壳断路器等直接固定器件。方法三没用过,底板薄的用方法三最好,其他效果不好
    我们最厚的底板是3mm的,我们最常用的底板是2mm不锈钢或者渡锌板,不过铆钉5mm也不会有问题的。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网友M:
    如果是2MM的板,可用自攻螺丝直接安装。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网友N:
    我们一般看底板厚度,3MM的底板用方法一,2MM底板直接钻尾丝打到底。方法二用于固定塑壳断路器等直接固定器件。方法三没用过,底板薄的用方法三最好,其他效果不好
    楼主留言:我们最厚的底板是3mm的,我们最常用的底板是2mm不锈钢或者渡锌板,不过铆钉5mm也不会有问题的。

    是的,铆钉有其优势,但是我没有在客户的规范里见到这种方式。常见的客户规范是对螺丝有要求,比如有的要求使用五彩螺丝,有的要求镀铬亮光螺丝,有的要求使用不锈钢螺丝。    或许是铆钉的材质与铁螺丝的区别吧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网友F:
引用 网友F:
    直接用电起子自攻丝一钻到底.

    博世有一款最强大的起子机,14.4V锂电,打角钢,有冲击的,轻松拿下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网友O:
    我们公司2MM板一直是用自攻螺丝一转到底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网友P:
    小日本电柜是钻孔攻丝,如果你认为钻孔用铆钉,还不如用钻尾自攻钉一步位。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网友Q:
    你们不知道有一种带钻自攻螺丝吗?超方便。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网友R:
    直接用自攻丝,直流手电钻操作完成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 永远年轻

网友S:
    第一种很少用,用第三种的多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网友T:
    一个手电钻,装一个十字批头,用自攻螺丝,一下打进去就好。
  •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热心助人!
  •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U:
还是第三种方法好,但是有时候也要见机行事。
下载积分:+5(ymr78419972)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