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急急急!!!求一份梯形图或者SFC!有偿解答!!

楼主(2015-06-16):
PLC控制三个步进电机带动三轴移动。先Z轴下降 再Y轴沿正方向移动200mm 再X轴沿正方向移动200mm 再沿Y轴负方向移动200mm 再沿X轴负方向移动200mm 最后Z轴上升回原点。要求有手动自动切换 启动 停止 急停 复位等功能。要求一份梯行图或者SFC也行!!!【三轴不联动 都是先后移动的】

网友A:
三菱的梯形图,我有!

网友B:
这个很好写,啥型号plc

网友C:
楼主的要求 说的很简单

网友D:
你这个可以选用3U的PLC,用表格定位做,很简单。

网友E:
这个应该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