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在GX WORKS2中怎么显示不了Y的注释呢?

楼主(2015-06-16):
求指点,在GX WORKS2中怎么显示不了Y的注释呢?

网友A:
是可以显示的,只是你还没用习惯。

网友B:
细心点,可以的。

楼主:
具体一点说说,大侠们,先谢了!
hwangdk1987

网友C:
是只有Y没有其他都有?
如果是那就检查一下软元件注释编辑器
一般都是 注释编辑器里面Y软元件的注释指定范围 全局/局部 设置错了
下载积分:+2(xszong) 好贴好贴!

网友D:
可以,先编辑,选择“注释显示”

网友E:
在软件上多花一点了解就可以啊
在GX WORKS2中怎么显示不了Y的注释呢?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