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6):
本人新手,最近在学习安川机器控制器,看到手册里面的demo梯形图如图
[attachment=136376]
图中梯形图是点动运行

其中有一点没弄明白,对于 DB00050 这个上升脉冲指令,只能在一个扫描周期内置 DB000001 位 ON ,
而点动运行在我理解应该是开关闭合电机运行,开关断开电机停止。
但我看它这个梯形图,在 MB300010 为 ON 的情况下,如果 DB000010 为 ON ,DB000001 为ON只是一个扫描周期,而不是电机点动运行。
我知道自己理解有误,希望大神帮帮忙

PS:控制器MP2300

网友A:
安川控制器点动指令,只需要将指令00007利用微分信号传到寄存器就可以了,需要停止的时候传送00000,清除点动控制指令,点动动作完全是根据控制命令寄存器OW8008中的值来确定的
  • 下载积分:+1(13735363672) 热心助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川控制器点动指令,只需要将指令00007利用微分信号传到寄存器就可以了,需要停止的时候传送00000,清除点动控制指令,点动动作完全是根据控制命令寄存器OW8008中的值来确定的

    谢谢帮助。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闭合相应开关,机器扫描OW8008,如果值为 7  ,电机转动;如果值为 0 ,则电机停转。
    但是这个和步进运行好像没什么区别。
    还是说是另一种理解:机器扫描OW8008,如果值为 7,闭合的开关就能够直接控制电机的启停?

网友A:
    设备是否执行点动动作,只取决于OW8008的值,7就运行,0就停止,你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根据点动开关的状态传送7或者0就可以了,你的点动开关闭合,传送7,点动开关断开,传送0,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是否执行点动动作,只取决于OW8008的值,7就运行,0就停止,你所要做的工作就是,根据点动开关的状态传送7或者0就可以了,你的点动开关闭合,传送7,点动开关断开,传送0,就OK了。

    非常感谢,已经弄明白了,走进死胡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寄存器(设定参数)的值都是自保持的,赋值只需要一个扫描周期即可,寄存器不被改写前,一直保存着上次的值。
    有关安川电机MP的问题,欢迎和我联系。

    嗯嗯,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