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6):
今天在程序里看到了,plsy这个指令,{PLSY  K20  K0  Y0},不知道啥意思看手册上是什么脉冲输出??
难道可以代替简单的伺服电机
还有在模拟运行时Y0怎么样都不ON,求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分别是频率,脉冲数和脉冲装置。控制伺服电机

网友B:
K20是脉冲频率,K0为0时表示发送连续的脉冲,如果为其他值时,就表示具体的脉冲数。Y0为脉冲口,定位指令不好模拟的,最好有实物练习!指令为不带加减速的脉冲输出!
可是我把程序直接写在plc中模拟运行,y0直接显示off,把一个灯泡直接接在y0上也不亮,按照例子应该是由暗变亮或者由亮变暗的,可是……求大神指点

网友C:
这指令是没有精确位置要求时可以用用,基本上是很难用到的指令!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B9%A4%BF%D8%B2%CC%C9%FA  欢迎光顾我的淘宝,更多更全三菱产品供应!

网友D:
脉冲指令是不可能模拟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K20是脉冲频率,K0为0时表示发送连续的脉冲,如果为其他值时,就表示具体的脉冲数。Y0为脉冲口,定位指令不好模拟的,最好有实物练习!指令为不带加减速的脉冲输出!

不能模拟定位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