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6):
找了几天,终于发现论坛里3年前就有人问过了,但是没有结果,并且由于帖子太老无法直接回复,特发此帖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情况,设551=3,USB连接变频器后,用英文版SW3(含SW1的那个版本)读会报错,记录文件如下:
--------------------------------------------------------------------------------
St. No. 0
Model: FR-A740-7.5K-CHT
Capacity: 7.5
Option 1: -------
Option 2: -------
Option 3: -------
Comment:

--------------------------------------------------------------------------------
Reading Error
+-----+--------------------------------------------------+----------+----------+
|NO.  |Name                                              |Initial   |Error No. |
+-----+--------------------------------------------------+----------+----------+
| 260 |PWM frequency automatic switchover                |       1  | 80010016 |
| 414 |PLC function operation selection                  |       0  | 80010016 |
| 415 |Inverter operation lock mode setting              |       0  | 80010016 |
| 416 |Pre-scale function selection                      |       0  | 80010016 |
| 417 |Pre-scale setting value                           |       1  | 80010016 |
| 498 |PLC function flash memory clear                   |       0  | 80010016 |
| 506 |Parameter 1 for user                              |       0  | 80010016 |
| 507 |Parameter 2 for user                              |       0  | 80010016 |
| 508 |Parameter 3 for user                              |       0  | 80010016 |
| 509 |Parameter 4 for user                              |       0  | 80010016 |
| 510 |Parameter 5 for user                              |       0  | 80010016 |
| 511 |Parameter 6 for user                              |       0  | 80010016 |
| 512 |Parameter 7 for user                              |       0  | 80010016 |
| 513 |Parameter 8 for user                              |       0  | 80010016 |
| 514 |Parameter 9 for user                              |       0  | 80010016 |
| 515 |Parameter 10 for user                             |       0  | 80010016 |
+-----+--------------------------------------------------+----------+----------+
Total = 16

--------------------------------------------------------------------------------
FR Configurator SW3 Ver. 3.00
Date:06-09-2015 13:58:37
Communication:USB/1/19200/8/2/EVEN/CR/NONE
OS: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ervice Pack 3
CPU:Intel(R) Pentium(R) Dual  CPU  T2390  @ 1.86GHz
Clock:1.86GHz
--------------------------------------------------------------------------------

楼主:
用SW2读的话更离谱,报128个参数无法读取,400电话咨询了三菱,建议找代理商重新要一个SW2试试,结果要了一个版本更低的,估计靠不住!  [attachment=136388]  [attachment=136389]

楼主: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是不是我哪里设置不正确?三菱的技术支持跟我说他们之间读的时候是没有报错的,这一点我多次跟他们确认了。
另外,最近读安川以及三菱的D700都蛮正常的,

网友A:
用SW3的版本看看,A700系列的,联机没什么要求的。请移步论坛右上角的 工控下载
[attachment=136395]
[attachment=136396]

网友B:
請使用V5版的軟體試試

网友C:
引用楼主gaoyaowu3于2015-06-16 21:31发表的 FR configurator 读A740参数求助 :
找了几天,终于发现论坛里3年前就有人问过了,但是没有结果,并且由于帖子太老无法直接回复,特发此帖
我也遇到了相同的情况,设551=3,USB连接变频器后,用英文版SW3(含SW1的那个版本)读会报错,记录文件如下:
--------------------------------------------------------------------------------
St. No. 0
Model: FR-A740-7.5K-CHT

从PU口读取,设站号117;
从USB口读取,设站号547。
[attachment=136411]

楼主:
感谢两位版主以及崇庆阳光的回复!
1、guochunyi:我的SW3(含SW1)是之前在网站的“工控下载”里面下的,SW3的版本号是3.00
2、zyfzxh和崇庆阳光:你们的软件是在哪里下载的呢?可以给个链接吗?
3、崇庆阳光:这个我会试的,不过得等到软件到手-_-
回复的各位都很认真也很热心,再次感谢!

楼主:
花了将近8个小时,总算找到了软件,再找机会试试! [attachment=136447]

网友A:
引用 楼主:
花了将近8个小时,总算找到了软件,再找机会试试! [attachment=136447]

5.11的版本下载链接: http://pan.baidu.com/s/1dDq8rvV 密码: 1ei5
  • 下载积分:+20(zyfzxh) 感谢分享!

楼主:
    试了一下,一台a740-7.5k-cht没有问题,一台a740-5.5k-cht仍然报错,LOG如下:
    --------------------------------------------------------------------------------
    St. No. 0
    Model: FR-A740-5.5K-CHT
    Capacity: 5.5
    Option 1: -------
    Option 2: -------
    Option 3: -------
    Comment:

    --------------------------------------------------------------------------------
    Reading Error
    Failed to read following parameters
    Check the error description
    +-----+--------------------------------------------------+----------+----------+
    |NO.  |Name                                              |Initial   |Error No. |
    +-----+--------------------------------------------------+----------+----------+
    | 147 |Acceleration/deceleration time switching frequency|    9999  | 80010016 |
    | 870 |Speed detection hysteresis                        |       0  | 80010016 |
    | 994 |Droop break point gain                            |    9999  | 80010016 |
    | 995 |Droop break point torque                          |     100  | 80010016 |
    | 999 |Automatic parameter setting                       |    9999  | 80010016 |
    +-----+--------------------------------------------------+----------+----------+
    Total = 5

    --------------------------------------------------------------------------------
    FR Configurator SW3 Ver. 5.11
    Date:06-18-2015 15:44:37
    Communication:USB/1/19200/8/2/EVEN/CR/NONE
    OS:Windows XP Professional Service Pack 3
    CPU:Intel(R) Pentium(R) Dual  CPU  T2390  @ 1.86GHz
    Clock:1.86GHz
    --------------------------------------------------------------------------------
    继续解决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一台a740-7.5k-cht没有问题,一台a740-5.5k-cht仍然报错,LOG如下:

    St. No. 0
    Model: FR-A740-5.5K-CHT
    Capacity: 5.5

    A740系列的用方口USB线联机,无特别要求的。如果不能通讯的变频器接口无问题,则有可能是问题出在软件方面,变频器STOP状态看看可以通讯不。
    曾经遇到多A740随便就能联机,E740的怎么设置都不能联机的情况。后来,还是5.10这个版本的同一个软件,不卸载情况下,反复安装了几次,能很顺利的联机通讯了。

楼主:
    回来小结一下:软件5.11版本,直接USB连变频器,不管551是几,也不管变频器是不是在运行中,读参数的话,能正常读的总是能正常读,报错的总是报错,不过报错的是几个不存在的参数,不知道为什么,个人判断没有影响。
    再次感谢大家的关注和帮助!

网友D:
FR configurator 读A740参数求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