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台达伺服的吗

楼主(2015-06-16):
1台达系统,伺服电机ECMA-C10604RS.驱动器ASD-A2-0421-L. 启动后程序运行但电机一直处于锁定状态,不知何故。请高手帮分析

网友A:
你是什么模式,位置吗

楼主:
怎么沒人说话呢,高手们就以三菱的经验来指点吧

网友B:
是不是接线错误了,没有接使能端子吧

网友A:
jie xian tu kan kan

网友C:
首先是看什么模式 指令是否对于 接线是否OK 最好上图

楼主:
位置模式,绝对定位,附有接线图。要求:原点在中间位开机向左运动+方向,到指定位后回原点,回原点后往右运动_方向,到目标位后回原点,如此循环。程序稍后附上。请大家指点参数设置,齿轮比128:1。位置模式,脉冲+方向。

楼主:
这有上传附图

楼主:
图程共上传

楼主:
图程共上传 看看

楼主:
大家是怎么上传图的啊

楼主:
图的压缩包都传不上,不知怎么了

网友D:
在底部上传栏选择“选择文件”

楼主:
在浏览里面的图怎么上传不了呢,怪了

网友E:
到台達官網去下載ASDA Soft v5.02.46伺服器參數修改軟件。安裝然後連線進入系統內把RUN內個選項勾上儲存後退出。沒其他的問題就OK了。其他要注意左右極限,與急停要用B接點接上。

网友E:
看了一下階梯圖,你用的是絕對位置5000那麼你的0點是放在左邊還是右邊還是中間?

网友F:
台达的伺服电机,使能初始值设置应该不是你想要的,看下说明书重新设置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G:
接线问题,程序可以动作的

网友H:
原来弄过三菱的J4系列的伺服,伺服在准备状态下就是锁定的,看看你的脉冲有没有给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