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元伺服驱动器和plc之间的接线,求指教!

楼主(2015-06-16):
一台plc、一台东元伺服驱动器,plc用两个输出Y1Y2控制驱动器,实现电机的正反转。他们之间的接线要怎么做?

网友A:
Y1脉冲 Y2方向
Y1Y2接到伺服驱动器上的哪两个接口?
菜电

网友B:
难道你不会看说明书吗?手册上有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