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02HCPU上电只有ERR灯亮

楼主(2015-06-16):
Q02HCPU上电只有ERR灯亮,无法与电脑通信,请问各位大哥如何处理。
请大家指导一下。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A:
硬件坏了或者程序出错。
处理方法对症解决。
两个通讯口同时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B:
USB驱动没装吧 新CPU里面没程序 电池没装好 肯定是ER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