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2N-1PG控制三菱伺服马达的问题

楼主(2015-06-17):
过几天要去帮个朋友调试台机器,用的是FX2N-1PG控制三菱MR-JE-200A的伺服马达,由于初次使用1PG和三菱伺服,有个问题想请教下,在PLC里写的1PG程序上已经定义好了电机每转脉冲数以及每转移动量,伺服驱动器上还需要怎么设置,因为我以前都是用的是PLC本体发脉冲控制伺服马达,在伺服马达上定义好转一圈多少个脉冲就可以了。有知道的大师还望指教下,谢谢!

网友A:
定位模块上面最好设置为1:1,然后在伺服驱动器上面设置电子齿轮比。

网友B:
伺服要设定PA0控制模式和PA5电子齿轮比, ,其他问题在调试中出现再相应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要设定PA0控制模式和PA5电子齿轮比, ,其他问题在调试中出现再相应解决
您好!想请教下,这款伺服马达可以在驱动器上直接设定每转一圈的脉冲数,不需要设定电子此轮比,由于现在手头上没有手册,网上下了个又不怎么清楚,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