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7):
Network 1
LD     SM0.1
O      I0.0
O      Q0.0
AN     T37
=      Q0.0
Network 2
LD     Q0.0
CALL   SBR0
Network 3
LD     SM0.1
O      Q0.1
AN     T38
=      Q0.1
Network 4
LD     SM0.0
A      Q0.1
TON    T38, 50
指令表如上。
t37不能正常清零,但是t38可以。希望大家指教!!!!

网友A:
把子程序里的T37改成Q0.0常开试试呢
早前我也改过,也是不行。新手,大家帮帮忙!!

网友B:
你这程序是拿来干什么的,程序都发出来了吗
正好学习到子程序这里,就根据自己的理解,写了这段。梯形图是完整的,指令是缺少子程序

网友A:
T37=1的时候  Q0.0=0  此时NETWORK 2 对子程序的调用不执行,所以T37没有被复位
我理解了,谢谢!!

网友A:
稍微修改下就可以
或者直接把子程序调用前面的q0.0改成sm0.0

网友C:
4楼:KOKOPer你KOP这两段程序效果一样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4楼:KOKOPer你KOP这两段程序效果一样吗?谢谢!

效果是一样的  而且我都试过了  都可以正常复位
不过我没试过不用Q0.0常开点来复位T37的情况,感觉应该也可以,但是有待求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稍微修改下就可以
或者直接把子程序调用前面的q0.0改成sm0.0

明白了,错在定时器接通瞬间,Q0.0为0不能调用子程序

网友D:
4楼是理解是对的。
只要断开定时器前面的条件,就可以将定时器复位。
西门子定时器的规约是需要断开定时器被前一次写入的定时器数据允许修改,同理也允许清为0值。
注意子程序调用关系,调用时先做一些初始化,包含定时器。

楼主:
谢谢大家,就不一一致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