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Q64RD检测到PT100温度与实际温度有偏差怎么办?

楼主(2015-06-17):
各位大侠,请教下,我们公司的Q64RD检测到PT100温度与水银温度计的温度有几度偏差,请问有什么办法可以参数里设置下,使其与水银温度计温度一致!谢谢了!

楼主:
有没有知道啊!

网友A:
有偏置/增益设置功能

网友B:
[attachment=136443]
调整偏置和增益的值

网友C:
先確定是
Q64RD+PT100的温度不準;還是水银温度计的温度不準。
再決定如何做

网友D:
同意三楼

网友E(2015-08-04):
建议调一下增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