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7):
编程软件使用pc adapter usb连接S7-226CN连接不上怎么办,适配器驱动安装完成后还有感叹号!请教大家

网友A:
你这PC Adapter没装啊 选中安装下呗 再右边已安装项目里都没有。。

楼主:
安装选项是灰的,安不上!驱动已经安装了!

网友A:
你的PC Adapter 插上去之后, 设备管理器里面能看见么?

楼主:
能看到,但是有叹号!

网友B:
那需要重新安装了。

网友A:
直接装个STEP7 V5.5的然后驱动就自己装上了  不用装PC Adapter USB那个驱动   那个装起来容易出问题  至少我是这么感觉的 STEP7 V5.5 装起来不容易出问题

网友C:
STEP7 5.5自带了USB驱动,但前提是,你的USB通讯适配器要原装的才可以。

网友D:
直接装个200的编程软件试一下,下载线有感叹号不太好,你先装软件试一下,不行,就需要从新装一下下载线的驱动,不过一般情况下装了软件后就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