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使用三菱的东西,请教2个问题

楼主(2015-06-17):
因为第一次使用三菱的东西,所以请教大家2个问题。
1--三菱小型触摸屏GT1020-LBL-C,与FX系列PLC通信,用什么型号(市面上有卖的)的数据线??
2--三菱小型触摸屏GT1020-LBL-C,与电脑连接编程序,用什么型号(市面上有卖的)的数据线??

网友A:
问站长呀,站长知道的。

网友B:
电脑是QC30R2 到PLC忘记了,可以用跟SC-09剪掉一头自己接

网友C:
很多东西在百度上搜一下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