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6-17):
7.5KW的台达变频器带动11KW的变频电机,运行一分钟不到出现PHL(三相电源缺相报警),电流由11.3左右上到48,然后变频器一下子炸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把变频器马达线拆掉启动不会就报警PHL

网友A:
电源有问题吗?运行一分钟后报警,电流监控是怎么取得的?炸的是电容还是模块?

网友B:
7.5KW怎么带11KW的

网友C:
不应该这样配电机,明显是错误。

网友D:
变频器保护怎么没有起作用,台达的平时用的还可以的,

网友E:
引用楼主gk2011于2015-06-17 12:36发表的 变频器炸了 :
7.5KW的台达变频器带动11KW的变频电机,运行一分钟不到出现PHL(三相电源缺相报警),电流由11.3左右上到48,然后变频器一下子炸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把变频器马达线拆掉启动不会就报警PHL

如果負載是風機 水泵 是可以的
那都報警嘞 不把問題找到在試你牛 ! 你都有把馬達線拆了試過了

网友F:
7.5拖11
这样也可以???

网友G:
7.5拖11的IGBT不过流吗?

网友E:
樓主說了約11A飆到48A我個人覺得馬達壞的機會大 馬達掃堂短路是很快的
以三菱變頻器來說A系列跟F系列的差異 看你馬達接的機構為輕载或重載 一般來說風機水泵的負載是輕的
國產的我就不敢說

网友H:
真有本事想得出来 ,7.5KW带11KW.是哪个学校老师这样讲的.或者是变频品厂商要你们去做测试.

网友I:
如果負載是風機 水泵 是可以的
那都報警嘞 不把問題找到在試你牛 ! 你都有把馬達線拆了試過了樓主說了約11A飆到48A我個人覺得馬達壞的機會大 馬達掃堂短路是很快的
以三菱變頻器來說A系列跟F系列的差異 看你馬達接的機構為輕载或重載 一般來說風機水泵的負載是輕的
國產的我就不敢說
如果負載是風機 水泵 是可以的
那都報警嘞 不把問題找到在試你牛 ! 你都有把馬達線拆了試過了,
现在流行繁体字了?????????????????

网友J:
7、5带11kw       15带18、5在维修中经常这么搞啊,工厂里哪那么多备用变频器,负荷不大不过流就行,只是启动时有点吃力,你那情况应该是模块本身就不是很好了,受不了瞬间电流冲击

网友K:
最牛楼主
巫山石军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如果負載是風機 水泵 是可以的
那都報警嘞 不把問題找到在試你牛 ! 你都有把馬達線拆了試過了樓主說了約11A飆到48A我個人覺得馬達壞的機會大 馬達掃堂短路是很快的
以三菱變頻器來說A系列跟F系列的差異 看你馬達接的機構為輕载或重載 一般來說風機水泵的負載是輕的
國產的我就不敢說
如果負載是風機 水泵 是可以的

台湾人用繁体字,我身边好多台湾人可以看懂简体,但还是写繁体!

网友M:
有你这么干的吗,摩托车发动机能装在汽车上用吗?
简直是乱弹琴。IGBT能承载多大的电流,选用的散热片和风扇,这些都是在变频器设计的时候充分考虑好的。你以为电子产品能像中国制造的卡车一样超载呀?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N:
   兄弟真汉子,这样明知不合理还带
熟悉三菱、信捷、台达、欧姆龙等多种PLC编程,威纶、三菱、显控等触摸屏设计和自动化系统设计, 承接各种非标自动化设备的PLC程序开发,长期为客户提供整套自动化方案,深圳或珠三角地区,欢迎加QQ 908643454

网友O:
怎么不看一看变频器使用手册?出了问题,亡羊补牢。

网友P:
哈哈。。。牛人,下次小心哦,不可这样带电机的。得按规定来做才行。

网友Q:
保护不到位,7.5带11应该会过电流报警,为什么会报缺相,之前变频器是好的嘛,是新的吗,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R:
应该是电机的问题,一般7.5恒转矩变频器带11风机水泵类负载问题不大

网友S:
模块炸了

网友T:
为什么不用15KW的变频,带11KW的电机呢?反大想都没敢想过,更别说试了,所以反带电机这种没有经验可以传授给你。

网友U:
不炸才怪 。

网友V:
变频器不是有电流保护吗,

网友W:
我们公司用2.2KW的变频器带动1.5KW的电动机,还有两只出现问题的。

网友X:
变频器带马达一般是变频器选型比马达大一个级别

网友Y:
引用 网友X:
变频器带马达一般是变频器选型比马达大一个级别
楼主主有钱,大马拉小车,做变频器的乐了,全都虚标一个级别!

网友Z:
首先变频器质量就有问题,还有使用的人也有问题

网友AA:
小马拉大车 拉不动!
合作共赢!

网友AB:
7.5KW带11KW肯定不行

网友AC:
牛,太牛了,这样也可以
平常心!平常心!

网友AD:
高手,高手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网友AE:
IGBT 逆变模块 和电流电压检查电路 可能烧了, 测量一下P N U V W 各 端子 ,

网友AF:
7.5KW带11KW不坏也是不正常了

网友AG:
只有大的带小的,没有小的带大的...

网友AH:
过载了吧

网友AI:
长见识了,7.5能拖11的??

网友AJ:
电机有可能匝间短路

网友AK:
怎么没炸飞你,7.5带11的,

网友AL:
   不谈以小带大,就这个过程来看;运行1分钟说明已完成启动过程,期间没有报故障证明加减速及启动电流应该在7.5KW指标内,运行至11A然后升到48,这个过程有二个现象,1;缓慢上升到48A,这时变频器应该保护动作,如不动作只能说明这个变频器本身就不是好鸟。2;由11A急速上升到48,(电机堵转,电机匝间短路,线路短路),这种情况就算你11KW变频或更大也难免炸模块或整流桥。
   配置不当并非此事件的主要因素,大不了显示减速过载.对待问题我们只有认真分析与探讨,
  • 下载积分:+3(dmh) 好贴好贴!
  • 下载积分:+1(guochunyi) 热心助人!

网友AM:
    爆炸了好

网友AN:
    不 炸才 怪!!哈哈

网友AO:
    我们公司那也有炸过的,那电容炸的叫一个响啊!!

网友AP:
    配置错误引起的问题!变频器不能小拖大负载!

网友AQ:
    " 不谈以小带大,就这个过程来看;运行1分钟说明已完成启动过程,期间没有报故障证明加减速及启动电流应该在7.5KW指标内,运行至11A然后升到48,这个过程有二个现象,1;缓慢上升到48A,这时变频器应该保护动作,如不动作只能说明这个变频器本身就不是好鸟。2;由11A急速上升到48,(电机堵转,电机匝间短路,线路短路),这种情况就算你11KW变频或更大也难免炸模块或整流桥。
       配置不当并非此事件的主要因素,大不了显示减速过载.对待问题我们只有认真分析与探讨,"

    赞同44楼说法,补充一点
    3,电机有一相断路,缺相造成电流瞬时达到48,IGBT承受不了击穿烧毁
    夜游神

网友AR:
哥,你选型的时候没人和你说吗??变频器的功率要和电机的功率一样才行!!(风机水泵可以用小一级的变频器)

网友AS:
高手,小车拉大马,不炸才怪。

网友AT:
电机或线路有问题前不久本单位用了八年的变频器模块炸了,查电机电源线俩相对地短路。

网友AU:
下次小心哦。

网友AV:
代的什么电机?这么大?不匹配!

网友AW:
过流了,电容爆炸

网友AX:
Way to go. good for you.
风铃

网友AY:
真是太大胆了,我一般都是用比电机功率略大一点的变频器,从没有见过变频器炸了。

网友AZ:
变频器炸的时候 有蘑菇云吗

网友BA(2015-07-17):
是不是线路老化,超负荷运转呢?
成都菱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