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助,求大师看一下这段程序含

楼主(2015-06-17):
[upload=1]求大师 [attachment=136436] 看看什么含义 刚才图片选错了

网友A:
M8002导通时, D418的数据传动到V0中 D8008里的数值为1, K1是十进制1 K代表十进制 H代表十六进制 .

楼主:
请问大师D8008和M8008什么关系,D8008为1时M8008的状态有变化吗

网友B:
当PLC上电启动时,M8002发出一个扫描周期的脉冲,一般用于上电初始化数据,这时把D418中的数据传送到V0中,使两者相等。同时也会把K1里面的常数传送到K8008里面!D8008是停电检测时间 。你这应该是个时间显示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