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m2ah plc问题求解

楼主(2015-06-17):
现有一台cpm2ahplc,输出端子连接后,电源指示灯和运行灯均不亮,不工作,拆下输出端子后,一切正常,求救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外围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B:
plc自带dc24v电源输出,应该是该电源外围有短路的。先将该电源线拆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