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
威纶触摸屏MT8101iE怎么恢复出厂设计

楼主(2015-06-17):
威纶触摸屏怎么恢复出厂设计,出厂IP地址是多少,那位大哥能帮忙说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下载个新的空白程序进去
下载积分:+5(410627175)

楼主:
不知道 IP地址

网友B:
用U盘下到屏里,
下载积分:+5(410627175)

网友C:
查看ip地址:把后面的拨码开关2,拨到ON 重新上电 ,屏幕右下角出现一个箭头,点开箭头 ,里面会出现几个菜单,点击第一个菜单,ip地址就可以看到了。恢复出厂设置会把里面的程序也删了,请务必注意。步骤;把拨码开关1拨为on 重新上电,系统提示你要 触控校准,根据提示,点击“十字光标,校准之后,系统会两次提示 是否 恢复出厂设置,点击yes。
下载积分:+5(410627175)

网友D(2016-0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