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GT Works3 安装异常

楼主(2015-06-17):
这是怎么回事?
已试过重新下载,试过重装系统。
[attachment=136446]

网友A:
同求,我也是同样的问题,在官网下的也一样,在这里下的也一样,不知道为什么
lishunlong86

网友B:
没有下载好吧,我在官网下载的已经安装好了

网友C:
重新下载,这个软件很好安装

楼主:
已经下载3次了,3次用不同的方式下载。问题依然

网友D:
解压保存时,disk文件没有下一级文件了,全是安装文件就可以了。

网友E:
我也遇到过不过我不是在官网下的,换了个网站就装上去了

网友F:
没遇到过,可能是文件缺失。

网友G:
学习了,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这个贴必须顶

网友H:
系统问题吧

网友I(2015-07-26):
DISK1 DISK2 DISK3 ....都放到同一文件夹下即可。

网友J:
什么系统的

网友K(2015-10-14):
引用 网友L:
我知道什么原因,打客服电话3天,下载了7次,用了3台电脑问题依旧。最后原因是解压有问题,解压时选择:解压到当前文件夹,不要选择解压文件,这样解压出来的文件名和压缩包不应该是相同的就对了。

谢8楼兄弟

网友M:
解压的文件要放在同一个文件夹内

网友N:
各位帮下忙,我的安装时老是弹出这条信息